[讨论] DFlash, PFlash 分离的优势是什么

楼主(2013-08-29):
32位的单片机,有的公司的产品没有DFlash, PFlash的概念,像STM的
有的产品有单独的DFlash和PFlash,像Freescale的。有的产品概念上
有DFlash,PFlash分别,但是其实就是同一块Flash,而且可以配置DFlash
和PFlash所占总flash的比例,像新唐的。
不知道在应用上,这样的区别有什么特殊的优势和劣势。在什么应用场合需要
这样的分离Flash?

想请教一下有经验的,答答疑~

网友:
Flash Memory中DFlash和PFlash是统一编址的,就没必要再刻意区分了,还可以提高Flash的利用率。

网友:
这个是有的客户 会有这样的需求,将一个完整的flash分成两块来用,其中一块可用来作为程序存储区域,用来保存一些 数据还有 程序文件,另一块相当于备份,他可以实现比如说当前的flash有程序数据损坏,那么就可以通过将备份flash中的 程序复制到原来的flash中,提高单块flash的容错率,还有 在OTA升级的时候,如果ram不够大,可以考虑将需要升级的固件 写到备份的flash区域,下次重启的时候复制过来就可以了,等等,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就不一一介绍了

网友(2014-10-24):
只听说过NAND FLASH和NOR FLASH,没听说过PFLASH和DFLASH

网友(2014-12-06):
看看 要多學學

网友(2015-11-23):
DFlash, PFlash 分离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