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软件仿真时信号源设置问题

楼主(2013-08-29):
在对AGC进行瞬态仿真时,需要一个信号振幅变化的正弦信号源,最后仿真输出峰峰值稳定的正弦信号,这个振幅变化的信号源在Cadence中是使用哪个信号源进行设置啊,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2013-10-23):
回复 楼主:

    你可以用开关来切换两个不同的信号源,也可以用vsin信号源,里面有个damping factor吧,记不清了,你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弄了,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刚看到你的问题。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没明白怎么设置。。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直接加两个Vsin信号源,振幅设为不同值,一个信号源延迟0s,另一个信号源延迟一段时间,这样一段时间后信号由一个振幅值变为另一个信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