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讨论一次下物理不可克隆函数(PUF )吧

楼主(2013-08-29):
最近做超高频芯片,基于EPCglobal c1g2 协议,在做RN16时用到了,大家有做过的吗,一起来讨论一下吧

楼主:
期待大家的回复,呵呵

楼主:
添加一句,是用于安全认证的

网友(2016-01-12):
我毕业设计想做PUF相关的安全认证,我们应该有探讨的地方

网友A(2018-01-09):
我刚设计流完ro—puf,现在正在研究另外一个结构的puf,大家可以交流puf设计,及应用前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用于安全认证,密码加密

网友(2019-05-15):
同做PUF,感觉资料有点少,有人讨论下相关蒙特卡洛仿真的过程吗

网友C(2019-08-24):
各位现在有发关于PUF的文章了吗??现在发文章的话,仅仅是蒙卡仿真,一般没有说服力了吧……好多都要进行FPGA或者ASIC实测的数据。而且现在对于PUF的可靠性要求特别高,你们是怎么处理温度以及电压对PUF可靠性的影响的???特别是电压,对于FPGA而言,一般都用的是现成的开发板,上面的供电电压都已经接了稳压芯片,供电电压一般都是个恒定值,根本没有办法改变供电电压呀,你们是怎么做的电压变化的实验??求解答……

网友(2021-02-20):
大家现在研究什么puf结构呢?可靠性可以达到什么程度?

网友(2021-10-13):
引用 网友C:
各位现在有发关于PUF的文章了吗??现在发文章的话,仅仅是蒙卡仿真,一般没有说服力了吧……好多都要进行F ...

电压可以通过cadence里面的模特卡洛分析出来吧

网友:
大佬们做PUF都是做什么方面?算法?ASIC?

网友D(2023-11-21):
引用 网友A:
我刚设计流完ro—puf,现在正在研究另外一个结构的puf,大家可以交流puf设计,及应用前景~ ...

大佬,puf流片你全流程大概用了多久呀,我们组也准备搞一个关于puf结构的asic流片

网友E(2023-12-30):
引用 网友D:
大佬,puf流片你全流程大概用了多久呀,我们组也准备搞一个关于puf结构的asic流片
...

我们组做过很多款PUF了,一般一款设计到流片测完得八个多月

网友D(2024-10-30):
引用 网友E:
我们组做过很多款PUF了,一般一款设计到流片测完得八个多月

话说大佬,现在PUF结构有哪些比较热门的改进方向吗,感觉这几年已经被做烂了我们组主要还是用FPGA做的,主要太穷了

我看现在模拟的架构和SRAM的架构好多,数字的不知道怎么改进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话说大佬,现在PUF结构有哪些比较热门的改进方向吗,感觉这几年已经被做烂了我们组主要还是用FPGA做的 ...

说实话这个方向不管是FPGA还是ASIC确实有点做烂了,市场上成熟的IP已经蛮多的了,而且做这个对找工作帮助不是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实话这个方向不管是FPGA还是ASIC确实有点做烂了,市场上成熟的IP已经蛮多的了,而且做这个对找工作帮助 ...

哎,确实,现在就自学就业内容,这个就随便水水吧,目前已经有一篇别的方向的小论文在投,老师让我再搞个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