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极管控制电路分析

楼主(2013-08-29):
今天小弟看到一个机顶盒的电路图,切换极化电压,电路如图片,  电阻R4有什么作用呢,有了R4岂不是21V电压直至都会输出去,15V电压一直出不去,难道这个图是错的,跪求高手分析分析

楼主:
这个论坛真没人气,自己顶下!

网友:
有了R4  也要看在R4上面的压降,(这里的R4 应该是 在输出电压低于15V时两个电源都参与供电),当Q1导通的时候,输出电压由于21V电压的接入会高于15V,使得D8截止(15V的电源不参与输出)

网友:
R4画错了,R4的右端接到Q1 基极才合理

网友:
I also think that R4 should connect to base of Q1 tr..

网友(2013-12-26):
顶三楼的,但应该是还有个电压检测后才由Q2控制!

网友:
学习一下,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