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不要求速度只要求面积,能不能实现乘法器的分时复用?

楼主(2013-08-29):
ASIC设计中用到多次加法运算和乘法运算, 对面积要求很高, 但运算周期大概有100毫秒, 能不能分多个周期计算乘法, 以节约面积呢?
诚心求教!

网友:
时钟多高,工艺是什么?不会是130nm

网友:
可将乘法运算复用啊

网友:
这个可以用

网友:
复用乘法器可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复用阿。能具体讲解下复用的方式么。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时钟1Khz,工艺是350nm,对面积的要求很高,要尽量节约面积。只是乘法器在DC里综合就是调用固定ip阿,怎么做到复用节约面积呢?
预留的计算时间充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将一个乘法运算分成几个周期,会不会省面积。我是用DC综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乘法器分时复用是怎么实现的?比如一个32*32的乘法,分成4个周期计算就可以只用4*16了么

网友:
1. Reuse your adder & multiplier with register store the intermediate result
2. Do not use synthesys tool manual keyin standaed cell, then APR, check timing closure
3. Logic simplifier 1. result with Boolean simplifiy then fully layout your cells

网友:
4. Use a small PLL increase clock frequency, generate a new clock then you can feed the faster clock to the ALU module (with 1~3 method). But you should handle the asynchronous data interface.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能,可以网上搜一下,可以复用,但是是规则的,你看看你的明显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