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sert_metal_filler后,density达不到要求,求破解

楼主(2013-08-29):
我在timing_driven下insert_metal_filler后,metal的density达不到要求,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能修改增大density的值吗?

网友:
两个办法:
1、把插dummy脚本里面的间距改小,重新对dummy density不满足的地方插一遍。
2、手动复制dummy,手动放置到dummy density不满足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1可行,2我觉得会影响timing,所以我不敢这么做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试试,不一定会影响timing,并且2的方式只适合数量少的时候,要是有几十个地方density不满足,还是用1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