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PT报的违例,哪些种类的需要修,哪些可以不管呢

楼主(2013-08-29):
自己学PT

DC综合,然后PT主要有transition time 和setup time的违例

我的理解是:
1.transition time的违例是因为DC综合的时候,rst,en信号被我设置为ideal network,所以这种违例应该不考虑

2.setup time的违例比较小(-0.04  周期是4),应该能交给后端工具修

3.还有一个问题是,PT报的违例,哪些种类的需要修,哪些可以不管呢?

网友:
如果是已经讲好的条件,-0.04 setup violation 后端依然可以不收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哪些violation需要重新回DC综合呢?

网友:
meet不了的啊, path正常,但vio 仍然比较大的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