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13画平面图形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8-29):
hfss13画立体时没问题,画平面图形时弹出的属性对话框没有坐标和尺寸设置,只能在模型树下设置,求大神们帮忙解决哈~~

网友:
点一下View,确定Status Bar前面画了勾号

网友:
就是按上面说的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勾选了啊 ,我的意思是画立体时自动弹出的对话框有尺寸和坐标设置选项,画平面图形弹出的对话框command项就没有尺寸和坐标选项。

网友:
畫面右下的座標格也可以設定起始座標跟差異值

网友(2013-12-26):
我试了,跟LZ一样,没有弹框

网友:
只能在子樹列資料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