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eriloga

楼主(2013-08-29):
在veriloga中如果输入是一个vector类型的,比如2bitDAC,生成symbol时是in《0:1》,但是我想要in【0】和in【1】这种形式应该怎样编写程序那?谢谢。

网友A:
Verilog A is garbage, please use hspice + Verilog, or pure Verilog use real variable

网友:
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你用Spectre仿真?

如果是cadence下用spectre仿,那你可以在module里面定义的时候将in<0:1>拆开啊,比如写成in0,in1之类的。
这样生成symbol的时候应该就是有独立的in0,in1端口了吧。但是不知道这样是不是你想要的。

用hspice仿真时,网表里调用verilog-a模块时,所有的verilog-a的bus类型的输入输出都是需要“打散”了引用的。
比如module里面有输入in<0:1>,在spice网表里应用的时候必须是 XXX  ..., in0, in1, ...这样的形式的。

希望能对有所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主要想编写一个可以改变位数的DAC,如果直接拆开编辑就成固定的了,我用parameter形式编写了一下,会报错,因为用到V(in)这样的形式,i就得定义成genvar变量,这时候就只能用宏观的define来定义。
define bits 3 这种形式就不会像parameter real bits=3;那样报错了,但是出现的问题就是in<0:2>而我想得到的是in[0] in[1] in[2].希望可以给我解答,谢谢。

网友:
Verilog A is garbage, please use hspice + Verilog, or pure Verilog use real variable
引用 网友A:

    这位仁兄,一上来就给人家全盘否定了。说说看您对verilogA的高见。

网友:
這是善意的提醒 希望各位不要繞一大圈 幾年後您就了解 我的好意

网友:
回复 网友C:

   盡量多用用 當我沒說

网友:
回复  wildgoat

    我主要想编写一个可以改变位数的DAC,如果直接拆开编辑就成固定的了,我用parame ...
引用 网友D:

暂时想不出什么好方法
不过还是对于你为什么执着的需要in[0],in[1]这样的形式不太理解,
in<0:1>这样的形式一样可以单独调用各路信号啊

楼主:
那怎样才能单独调用各路信号那?谢谢。

网友(2023-08-28):
引用 网友A:
Verilog A is garbage, please use hspice + Verilog, or pure Verilog use real variable

hspice能和verilog一起模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