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问一个关于synplify pro的FPGA库的问题

楼主(2013-08-29):
我在选择目标器件的时候,发现里边没有MAX7000,如图所示。然后我有Altera的FPGA库文件,不过是在quartus里的,我怎么把它们添加到Synplify pro里边呢

Pro

Pro

Altera器件库

Altera器件库

网友:
synplify版本太低了吧,升级一下。

网友:
在线升级一下或者重装高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