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各位大牛,实际情况下,压摆率应该如何考虑

楼主(2013-08-29):
在看ALLEN第五章输出放大器的输出级,讲到甲类放大器的时候,算M1宽长比的时候,认为输入电压为VDD,然后再根据SR来定出来的电流算出宽长比,但是这种情况下计算出来的宽长比只能在输入为VDD时候达到SR,这样SR这个指标还有和意义?这是在实际情况下永远都不可能达到SR
----------------------------------------------------------------
难道SR就只有这种意义?
请各位大牛们指导

网友:
坐等大神

楼主:
助攻一发

网友:
还是有可能的,输入不可能一直是小信号状态,如果输入是数字信号,那高电平时就是vdd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更像是算了一个最小W/L,就是说如果W/L比这个值还小时,是无论如何都达不到SR的

网友:
电路中:摆率=Iout/CL,当Vin=Vdd时,Iout最小,SR最小,是最坏情况
所以,实际SR>计算SR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为何是最小电流?   VIN=VDD时,电流应该是最大才对

网友:
你看书,好认真呀!向你学习。仔细看了看,原先理解却确实有误,应该是这样。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实际电路就是要比设计最大SR小。如果大于SRmax,就会改变最初的已知条件
试想:当Vin很大>>Vdd时,此时,超过电路最大SR。假设M1处于饱和区,Id增大(大于最大设计值),(Iout-)=Id-Im2,Iout也增大,Vout下降,输出电压范围增大。推出矛盾,所以不可能。
还有一种可能,Vout由于种种原因,无法下降,这样就会导致M1进入线性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有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