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bandgap的设计及调节问题

楼主(2013-08-30):
      我用的是Banba结构的bandgap,设计过程:先指定PTAT电流和两个BJT管的发射结面积比N,得到电阻值R3和Q1的发射结电压VBE1;  再按照一阶温度补偿原理确定电阻比例后,得到R1(R2)值和CTAT电流,就可以得到总电流I1(I2);  进而通过先指定三个PMOS管的过驱动电压估算出宽长比W/L;  为了用自偏置电路,在设计运放时把其输出电压调成事先指定的电流镜栅极电压值。。。       但是,通过直流温度扫描后,发现TC值很大,且呈负温度系数,我看paper里的TC值都可以调到很小的(10ppm/℃以内):我想通过调节电阻值(增大R1,R2,减小R3),有效果,可这样以后,电阻比例就不是我设计时候的了,且总电流也变了,这种调节会使电阻值偏离初始值很大!这种结果是什么造成的呢?应该怎么调?
我的设计过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PS:诸位设计bandgap时运放是使用自偏置还是自己做偏置电路?
       当加上运放后发现总电流变化时,是应该调节管子尺寸还是电阻值比较合理?
      运放的增益和相位裕度一般做到多少可以?(我做到49dB,63.7°
小弟新人,求高手一一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超低电压bandgap结构,就是你所说的banba结构。没太看明白你说的设计过程,我说一下我的理解。这种结构其实利用的就是Vbe和deltaVbe的温度系数相抵的原理,输出电压就是(Vbe/R1+deltaVbe/R3)*R4,你可以看到其实就是TC1=R4/R1,TC2=R4/R3*lnN,所以你需要调节不仅仅是你所说的那些,影响的因素比较多,这也是这种结构不能大范围应用的原因,因为这么多参数,每一个偏差,都造成你电流的变化,进而导致你电压的变化。另外电流镜镜像的offset对输出电压影响非常大,你加入3mV的offset看看,估计影响在5%以上。另外这种结构的line regulation会很差,特别是在2V以下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的mos过驱动电压太低,工艺如果差的话问题更严重。第三一点,运放还有offset,所以这个电路整体offset很大。运放+电阻mismacth+电流镜mirror,一般超过二十mv,这个估计对你输出的影响超过20%。那么你就要耗费很大的面积去减小offset,特别如果你要求电流比较小的话,这个结构面积会非常大。还有一点,你这个bandgap出来了,你如何去trim,这也是个问题。因为你本来输出变化比较大,一旦trim,你的TC势必会变的很差。这就是这种结构应用于低电压,但是不可避免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祝你好运。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结构trim几乎不会影响TC。这个就类似基准加buffer,去trim buffer的电压,而温度系数还是原来基准的。

网友:
你是如何设计运放的,我现在是bandgap里面的运放设计不明白

网友:
mark 坐等大神

网友(2016-04-01):
运放的偏置由基准电流提供

网友B(2020-04-07):
看到回复真的觉得又得再做一个高于1.25V输入的带隙了····蓝瘦

说一下我确定R3的步骤
1、确定用哪些bjt管和两个bjt管的管子数比值(我的是1:8),我接触过的相同工艺下同种bjt管的区别主要是面积;
2、用idc导通bjt管,扫描电流,观察流过不同电流的时候,两个bjt管的ΔVbe的值;
3、确定核心电路流过的电流I,ΔVbe/I即为R3,图见LZ;

确定电流之后基本不会动R3,只动R1和R2

网友:
调节r1,r2做温度trim;调节r4做电压幅值trim。
运放的尾电流,我一般用bandgap支路电流偏置给运放

网友C(2023-07-13):
引用 网友B:
看到回复真的觉得又得再做一个高于1.25V输入的带隙了····蓝瘦

说一下我确定R3的步骤

我有个不懂的地方,您说的方法扫描管子的idc,是在Bandgap中扫,还是单独搭个电路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不懂的地方,您说的方法扫描管子的idc,是在Bandgap中扫,还是单独搭个电路呢?
...

idc说的是analoglib里面的理想电流源idc。
是单独搭个电流,给bjt理想电流,确认vbe和δvbe随电流变化的特性。

网友(2023-11-08):
我也是用这个结构,也用了自偏置运放,但是测兼并点的时候会出现多个几乎与0A平行的简并点,这些点会带来很大的风险。请教一下这个问题需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D(2024-05-28):
引用 网友B:
看到回复真的觉得又得再做一个高于1.25V输入的带隙了····蓝瘦

说一下我确定R3的步骤

请问怎么确定流过核心电路的I啊,扫描不同电流的vbe,然后呢怎么确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idc说的是analoglib里面的理想电流源idc。
是单独搭个电流,给bjt理想电流,确认vbe和δvbe随电流变化的 ...

确认vbe和deltavbe的特性,看什么特性,单调性还是什么请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认vbe和deltavbe的特性,看什么特性,单调性还是什么请问

不同的电流偏置下,vbe的值是变化的。

vbe的变化会引起输出电压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怎么确定流过核心电路的I啊,扫描不同电流的vbe,然后呢怎么确定

收敛参数应该是从需求出发的。
举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小热噪声-->>电流镜大面积-->>大电流。
所以请先确定BG的设计需求。

网友:
你12年注册说自己是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敛参数应该是从需求出发的。
举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小热噪声-->>电流镜大面积-->>大电流。
所以请先 ...

谢谢,主要看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