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个candence skill 米字标尺程序

楼主(2013-08-30):
求大神贴一个candence   skill 米字标尺程序 谢谢

网友(2015-04-27):
在哪儿看的米字尺?
看过谁在用?

网友A(2015-08-24):
procedure(CreateCrossRuler()

        leClearAllRuler(geGetEditRep())

        point=hiGetPoint(hiGetCurrentWindow())

        leCreateRuler( geGetEditRep() list(xCoord(point):yCoord(point) xCoord(point)+20:yCoord(point)))
        leCreateRuler( geGetEditRep() list(xCoord(point):yCoord(point) xCoord(point)-20:yCoord(point)))
        leCreateRuler( geGetEditRep() list(xCoord(point):yCoord(point) xCoord(point):yCoord(point)+20))
        leCreateRuler( geGetEditRep() list(xCoord(point):yCoord(point) xCoord(point):yCoord(point)-20))

;       leCreateRuler( geGetEditRep() list(point xCoord(point)+20:yCoord(point)))
;       leCreateRuler( geGetEditRep() list(point xCoord(point)-20:yCoord(point)))
;       leCreateRuler( geGetEditRep() list(point xCoord(point):yCoord(point)+20))
;       leCreateRuler( geGetEditRep() list(point xCoord(point):yCoord(point)-20))
        );procedure

网友(2019-06-12):
引用 网友A:
procedure(CreateCrossRuler()

        leClearAllRuler(geGetEditRep())

这个我怎么试的是十字标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