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 map问题

楼主(2013-08-30):
小弟跑PEX结束后,要设置cellmap,是否将这些寄生参数R,C映射到工艺库里的R,C,还是映射到analoglib中的res,cap?

网友:
你是反标到原理图上还是layout上,如果是原理图上就随便打开一个你用到的原理图,看看里面的管子是在哪个库里,一般都是用的analog lib里面的

网友:
analoglib 里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