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libre验证问题?

楼主(2013-08-30):
如果我首次用calibre做lvs和drc时都要先用virtuoso转出一次gds在user_data中填*.map的文件,老员工说是初始化一次map文件可是我以前的公司都不用,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需不需要map文件的本质是你的virtuoso中的layer名称和最终的gds number是否对应。
也就是同样一个layout,map文件不一样,最终的数据是不一样的。

另外,因为calibre读入的数据只是gds number,关于验证时的层次的再定义是通过rule文件中的layer定义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如果virtuoso中用到的的*.tf文件和calibre用到的*.cal文件中的layer号一致就不需用在做验证时填map文件!

网友:
操作方法各家公司不同而已
有些公司一定要用 map 的方式
你說的 virtuoso 和 calibre  layer 定義不同
也有可能 要看你實際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