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artan-6的mig生成的参考实例

楼主(2013-08-30):
mcb_ui_top的代码中有一些模块没有源代码,不能调用啊!!
哪些打问号的模块的源代码在工程目录中找不到啊!有什么蹊跷吗!!!

网友:
那个不用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通过command prompt生成的工程,如果工程中只有test.xise没有lia.xise,vio.xise,icon.xise工程文件,test的测试实例是不能编译过去的!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xilinx的测试工程都需要通过command prompt 处理后缀为.bat的文件才能生成工程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