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静态时序分析的问题····跪求帮忙了[已解决]

楼主(2013-08-30):
我在布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365854490\QQ\WinTemp\RichOle\7(~XSCU3F2O22FS}7)P%_VV.jpg图后抽取spef文件和sdf文件然后用pt进行静态时序分析的时候,出现的hold报告是这样的为什么是这样的?

hold

hold

网友:
起始端的clock network delay为0

网友:
spef反标有问题啊, & 都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陈版主的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就是这个问题···但是我读入反标的时候软件也没有说有错误啊···一般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啊?是反标参数抽取问题还是啥?谢谢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这个问题我知道了···原来是我在写encounter的脚本的时候把timing library全写在了common 里面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