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快捷键设置到空格键的问题

楼主(2013-08-30):
hiSetBindKey("Layout" "空格键"  "xxxxx")  请问空格键那里怎么写?先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space或者Space

楼主:
不行啊  用的是双操作系统 是不是跟window的输入法切换快捷键冲突了?

网友:
space 啊,在快捷键里我也市这样定义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你怎么设的贴出来 是不是哪设错了

楼主:
hiSetBindKey("Layout" "Ctrl<Key>space"  "xxxxx") 这样是对的;
因为第一次用双操作系统,比较菜,Ctrl+space跟sogo输入法冲突了,导致一直在运行window界面的操作,后来把sogo的Ctrl+space改掉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