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PC8308 localbus upm mode burst read 的问题

楼主(2013-08-30):
各位好:
我们用localbus接FPGA接设备,由于GPCM模式的速度太慢,所以想试用UPM模式,ram字应该是设置进去了,因为我用FPGA的仿真器可以看到对我使用的这个片选执行了16次的读操作,正是我ram字设的burst read 时序,但是下面我不知道bursr read 之后我应该怎么读取出总线上的数据?直接访问片选吗?可是我执行一次burst read 出16个读信号,这时候数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事实上我现在run upm 之后一次都读不出来东西,upm恢复为normal模式就可以,哪位高人帮我看下下面的程序 谢谢!!!!!

/* UPM Table Configuration Code */
static unsigned long UpmTable[] =
{
0xfffffc00, 0x0ffcfc00, 0x0ffcfc00, 0x0ffcfc00, //Words 0 to 3
0x0ffcfc00, 0x0ffcfc04, 0xfffffc00, 0xfffffc01, //Words 4 to 7
0xfffffc00, 0x0ffcfc80, 0x0ffcfc00, 0x0ffcfc00, //Words 8 to 11
0x0ffcfc00, 0x0ffcfc04, 0xfffffc00, 0xfffffc00, //Words 12 to 15
0xfffffc00, 0x0ffcfc00, 0x0ffcfc00, 0x0ffcfc00, //Words 16 to 19
0x0ffcfc00, 0x0ffcfc04, 0xfffffc80, 0xfffffc01, //Words 20 to 23
0xfffffc00, 0x0faffc00, 0x0faffc00, 0x0faffc00, //Words 24 to 27
0x0faffc00, 0x0faffc04, 0xfffffc00, 0xfffffc01, //Words 28 to 31
0xfffffc00, 0x0faffc80, 0x0faffc00, 0x0faffc00, //Words 32 to 35
0x0faffc00, 0x0faffc04, 0xfffffc00, 0xfffffc00, //Words 36 to 39
0xfffffc00, 0x0faffc00, 0x0faffc00, 0x0faffc00, //Words 40 to 43
0x0faffc00, 0x0faffc04, 0xfffffc80, 0xfffffc01, //Words 44 to 47
0xfffffc00, 0xfffffc00, 0xfffffc00, 0xfffffc00, //Words 48 to 51
0xfffffc00, 0xfffffc00, 0xfffffc00, 0xfffffc00, //Words 52 to 55
0xfffffc00, 0xfffffc00, 0xfffffc00, 0xfffffc01, //Words 56 to 59
0xfffffc00, 0xfffffc00, 0xfffffc00, 0xfffffc01 //Words 60 to 63
};

void main()
{

int i=0;

Ttest fpga;
unsigned long j=0,temp=0;

unsigned long mamr=0,mar=0;

printf("Welcome to CodeWarrior!\r\n");

system_call(); // generate a system call exception to demonstrate the ISR

//setup upm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5018 = 0xfa001881; //BR 0xfa201081
j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5018;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501C = 0xF0000000;; //OR 0xF0001000

j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501C;

/*
* program UPM-A table
*/

/* setup MAMR for sequential write to UPM-A RAM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5070 = 0x10000000;

/* write 64 words to UPM-A RAM */
for (i = 0; i < 64; i++) {
//写入 MD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5070 = 0x10000000 | i;////gx

*(unsigned long*)(0xe0005088)=UpmTable[i];

if ( (*(unsigned long*)(0xe0005088)) != UpmTable[i])
{
return ;
}

//空写操作
*(unsigned char*)(0xfa000000)=0x12345678;
}

/* restore MAMR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5070 = 0x00000000;
while(1)
{
j=*(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5070 ;
if(j==0x0)
{
break;
}
}

while (1)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5070 = 0x30000008;//工作模式 mamr run  8代表 upm ram words burst read 区域
//空写操作
*(unsigned char*)(0xfa000000)=0x12345678;

mar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fa000080;//读不出来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5070=0;//恢复normal模式

mar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fa000080;//在这里就可以读出来
} // loop forever
}

网友(2016-09-19):
你好,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目前也遇到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