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naloglib中的diode怎么用?

楼主(2013-08-30):
直接仿的话,会提示" instance of diode requires a model name first"

网友:
is      Saturation current
rs      Ohmic resistance
n       Emission coefficient

if = is(e^(Vf/(n*Vt)) - 1)

Vt = kT/q

楼主:
回复 楼主:

a. Open an empty text file and enter the following:

model myDiode diode is=1.8e-5 rs=1.43 n=1.22

b. Save the file and add it as one of the model files in ADE

c. Specify "myDiode" as the model name

按这个搞了一个模型,可以用。不知道1.8e-5、1.43、1.22分别是什么?

网友(2024-08-24):
// INSTANCE parameters
//    area = area of junction        []
//    is   = saturation current []
//    n    = emission coefficient []
//    cjo  = zero-bias junction capacitance [F]
//    m    = grading coefficient []
//    phi  = body potential [V]
//    fc   = forward bias capacitance [F]
//    tt   = transit time [s]
//    bv   = reverse breakdown voltage [V]
//    rs   = series resistance [Ohms]
//    gmin = minimal conductance [Mhos]

网友(2024-11-08):
您好,这个model文件仿真出的i-V曲线不是指数形式是线性的,请问您有遇到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