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51 library manager 不能打开?

楼主(2013-08-30):
centos 6.4 IC6151+mmsim10

当启动virtuoso&时,若联网,启动会很慢,不联网的话可以启动,下面是启动的画面

Screenshot-Virtuoso® 6.1.5 - Log:

当我打开library manager的时候,就出现上图中最下面那几行warning,我粘贴在了下面。

*WARNING* Unable to start up library manager (libManager.exe) after 60 tries.

There maybe an access or network problem.

Start the library manager from an Unix Shell window to test the accessibility.

Variable ddsvMPSTimeOut (60) can be set to increase or decrease the number of attempts.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hostname is invalid
please change hostname to localhost by changing in /etc/hosts

网友(2014-04-08):
same question! how to solve it?

网友(2014-05-16):
how to solve it

网友(2014-12-17):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hostname没改过,就是localhost,也出现了类似的错误,请问该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忘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过一段时间再开virtuoso,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另外在不同的网络环境下启动cadence最好关闭网络,具体原因你可以上网搜搜看(不同网络hostname会不一样)

网友(2017-05-03):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请问大家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sorry,我也忘记如何solve 这个问题了,不过我建议你的IC 换一个版本,不要使用IC615,改为IC616(或者更高的),615在后续使用中会有一些问题存在,我个人建议!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嗯,多谢提醒

网友:
可能跟license有关

网友(2017-11-05):
解决办法,已验证。
1. 查看主机hostname的3种方式:

[tianyc@TeletekHbase_2 ~]$ hostname
TeletekHbase_2
[tianyc@TeletekHbase_2 ~]$ cat /proc/sys/kernel/hostname
TeletekHbase_2
[tianyc@TeletekHbase_2 ~]$ cat /etc/sysconfig/network
NETWORKING=yes
HOSTNAME=TeletekHbase_2

2. 通过命令修改hostname,立即生效,但重启后会失效。
[tianyc@TeletekHbase_2 ~]$ hostname TeletekHbase2
hostname: you must be root to change the host name
[tianyc@TeletekHbase_2 ~]$ su
密码:
[root@TeletekHbase_2 tianyc]# hostname TeletekHbase2
[root@TeletekHbase_2 tianyc]# exit
exit
[tianyc@TeletekHbase_2 ~]$ hostname
TeletekHbase2
3. 通过network文件中的hostname,重启后生效。

[root@TeletekHbase_2 ~]# vi /etc/sysconfig/network

NETWORKING=yes

HOSTNAME=TeletekHbase2

[root@TeletekHbase_2 ~]# shutdown -r now

Broadcast message from root@TeletekHbase2
(/dev/pts/0) at 0:13 ...

The system is going down for reboot NOW!
http://www.cnblogs.com/yuechaoti ... /02/20/2918175.html
修改hostname 即可 ,可以不用重启。

网友:
解决办法,已验证,可以不重启,直接可启动IC615  的lib manage 。

1. 查看主机hostname的3种方式:

[tianyc@TeletekHbase_2 ~]$ hostname
TeletekHbase_2
[tianyc@TeletekHbase_2 ~]$ cat /proc/sys/kernel/hostname
TeletekHbase_2
[tianyc@TeletekHbase_2 ~]$ cat /etc/sysconfig/network
NETWORKING=yes
HOSTNAME=TeletekHbase_2

2. 通过命令修改hostname,立即生效,但重启后会失效。
[tianyc@TeletekHbase_2 ~]$ hostname TeletekHbase2
hostname: you must be root to change the host name
[tianyc@TeletekHbase_2 ~]$ su
密码:
[root@TeletekHbase_2 tianyc]# hostname TeletekHbase2
[root@TeletekHbase_2 tianyc]# exit
exit
[tianyc@TeletekHbase_2 ~]$ hostname
TeletekHbase2
3. 通过network文件中的hostname,重启后生效。

[root@TeletekHbase_2 ~]# vi /etc/sysconfig/network

NETWORKING=yes

HOSTNAME=TeletekHbase2

[root@TeletekHbase_2 ~]# shutdown -r now

Broadcast message from root@TeletekHbase2
(/dev/pts/0) at 0:13 ...

The system is going down for reboot NOW!

网友(2018-01-08):
hostname 的问题
当然也跟license有关

网友(2022-04-26):
我遇到了一摸一样的问题,解决方法是:关闭虚拟机--->更改系统时钟到前几年--->重新打开虚拟机。好了。。。所以我的问题应该是license过期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