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种timeDesign的方法,孰对孰错呢?

楼主(2013-08-30):
1.C家的APR工具 180nm工艺2.postroute后的时序分析
3.方法一:
   setAnalysisMode -analysistype ocv
   timeDesign -postroute
   这个方法本人认为不妥,如果是这个方法,时序分析过程中工具计算延时时怎么选择lib库呢?

   方法二:
   相同的设置,但使用mmmc,每个corner只含一个工作条件,一个时序库。
   max corner : max cond  + max lib  对应setup
   min  corner: min cond  +  min lib  对应hold

   这两种方法这样使用对吗?方法二和bcwc模式我认为应该相同,分析的结果是相同的。是这样吗?

楼主:
不能沉了,自己顶

网友:
要用MMMC,具体要定义哪几个corner,可以参考foundry的flow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