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Formality的RTL到netlist比较的问题@!

楼主(2013-08-30):
各位大侠,我想请教两个问题:
       1、使用Formality做形式验证的时候能否比较从RTL直接到最终的GDSII网表;
       2、compile综合时采用增量编译,结果会产生3次netlist,我每次做的时候是RTL和第一次的netlist比较;第一次和第二次,第二次和第三次netlist分别进行比较,都使用了SVF,请问能否直接使用RTL和第三次的netlist进行比较,我试过将三次的SVF全部导入,但最终汇报Error,有没有这种做法??

网友(2014-01-22):
1,没试过,我理解是不行。
2,可以,我试过,没问题。你方法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