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dracula做LVS的问题

楼主(2013-08-30):
数字电路自动布局布线完成后,DRC已经通过,我用dracula做LVS。首先用LOGLVS准备spice网表。过程如下:
LOGLVS
fpin
htv
case
cir standardcell.cdl
ver i2c_reader.v
con i2c_reader
exit
前面的过程都没问题,但是在设置顶层的时候,即运行con i2c_reader的时候,报错说SUBCIRCUIT DOES NOT EXIST。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我做的过程不对吗?还是什么?请教各位了。谢谢!

网友:
帮顶啊,会的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
calibre tool 论坛里面有啊
问啥一定要用dracula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提供calibre的规则文件,只能用dracula的。不过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
了不起! 現在竟然還有人在用dracu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