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时用到memory compiler生成的sram

楼主(2013-08-30):
在做formality,RTL代码中用到memory compiler生成的sram单元,想请教下在读参考设计的时候需要读入sram的db库吗?在读入implementation design的时候需要读入sram的db库吗?另外link library时序需要读入?

网友:
需要读入库。做formal哪来的时序。

网友A(2014-10-26):
可以把SRAM给blackbox掉

网友(2021-05-12):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SRAM给blackbox掉

how?请教

网友(2021-07-11):
Formal 先读入库、SVFC文件等,然后才是ref,imp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