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MOS的bulk接到漏端(不是VCC)有什么好处呐??

楼主(2013-08-30):
PMOS的bulk接到漏端(不是VCC)有什么好处呐??

网友:
没有衬偏,对psrr 不利

网友:
回复 楼主:

   接到漏端?那不就是个从B到S的二极管吗?

楼主:
没有衬偏,对psrr 不利
引用 网友A:

    PMOS不是没有body effect??

网友:
有好有壞 如果buck 不接VCC 就需要一個獨立的NWELL 而且要符合 HOT WELL rule 面積撐大
好處是Vth 較小 適合低電壓設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受用了,谢谢,PMos没有体效应啊,怎么改变VTH??

网友:
回复 楼主:

    凭什么p管没有衬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PSRR不利这么解释?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要改變VTH可以改變Vbs 可以透過控制NWELL電位完成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人会把drain 和body 接到一起

网友:
你确定是接漏端儿不是源端吗?

网友:
相信是楼主说错了

网友:
回复  Jackioe2012

没人会把drain 和body 接到一起
引用 网友A:

Are you sure? How do you know?

网友A:
Are you sure? How do you know?
引用 网友C:

drain结body,就是个doide,MOSFET就没什么意义
也见过在ultra low power design里用body bias的,不过不会接到drain
而是专门给body做一个bias
就在我们正常的design里,pmos 的body接到drain,除了pmos不能正常work
而且drain端toggle会trigger latch up,这莫非也是好处

网友C:
drain结body,就是个doide,MOSFET就没什么意义
也见过在ultra low power design里用body bias的,不过 ...
引用 网友A:

要用這種型態的 diode, 倒不如用 P+/N-Well diode....

网友A:
要用這種型態的 diode, 倒不如用 P+/N-Well diode....
引用 网友D:

还是分享一个应用实例,或许能拓宽一下多数人习惯性思维。。。

网友:
标题

回复 网友C:

呵呵,我就知道你要来举这种例子,早就见过这种号称low power的design,我还有本书呢,当年还挺崇拜他们的,还照着做过,但发现完全cover不住PVT,这帮人纯粹是为了发论文才搞这种歪门邪道的,不要盲目崇拜,IEEE上垃圾多的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还真神,这都能猜出来。是谁说没有人会把drain与body连在一起的?你有本书,和你明白书上讲的道理,两者有必然关系吗?你自己试了不行,就能证明这个办法不行吗?你崇拜IEEE上的垃圾就能断定别人也和你一样崇拜垃圾吗?

一个基本常识:工程上证明一种办法不行比证明某种办法可行要难得多。。。

说话前过过脑子没有太大的害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