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ommon gate管的源端阻抗有疑问

楼主(2013-08-31):
在看razavi的教材时(P80-P81),发现这样一个结论,共栅管的输入阻抗为1/gm+RL/(gm*ro),通常认为gm*ro>>1,所以源端看到的阻抗是1/gm。这也是平时最常用的结论。但是如果在考虑在telescopic 或者 folded cascode放大器中,负载同样是个cascode结构,那么RL=gm*ro^2,于是共栅管源端看到的阻抗就是1/gm+ro,约等于ro。这似乎和平时的结论相悖。

请问有没有合理的解释。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这没什么好违背的,平时说是1/gm是因为假定drain端的负载较小   对于common gate,从源极看进去的精确阻抗计算如图所示
   你可计算之,it‘s not difficult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你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考虑到了极点的问题   是这样的,对于cascode amplifier来说
   负载是个较大的电容,输出端也是大阻抗节点,所以输出端是主极点,right?
   假如是telescopic或是folded,如果负载也是cascode的话,那么如果按以上推论,那么这个cascode的source端的阻抗与r0相比拟,也是大阻抗,好像这是个非主极点,而且与主极点离的又不是那么远,ok?但这样的分析是不对的!
   在这个貌似的非主极点开始作用前,主极点已开始作用,这就代表输出点阻抗开始降低,这是如果把capacitor看成短路,那么这时输出点相当于接地了,那么,其实在这个cascode的source端的“非主极点”开始作用前,cascode的drain端负载已开始下降,这样又把cascode的source端的阻抗也跟着下降,这样,最后这个点的阻抗也就近似为1/gm了!

楼主:
多谢指教!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对这个问题理解的很透彻啊

网友:
用小信号算了下,电阻是1/gm,看来我之前想错了。这里的关键是,由于共栅管沟道电阻的反馈作用,这个极点用传统的

[1/(1+s/шp1)]*[1/(1+s/шp2)]计算不准确,单从这点看到的电阻可能是ro级别,但实际上极点的位置是gm/c1,c1是这点的到地电容

网友:
输入阻抗看进去确实是2了pole一个zero,但是从v到v有一个pole正好和I 到v的zero 抵消,结果就好像是输入阻抗等于1 over gm

网友(2014-10-06):
回复 网友A:

   分析的好,赞一个

网友(2017-06-21):
回复 网友A:

   感觉这样分析才正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