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个ICC问题

楼主(2013-08-31):
我的设计DCT综合后的面积是9个mm2,我创建了一个13.5mm2的区域,但是当我用create_fp_placement的时候工具却报utlization有159%,导致无法布局,这是为何?

PS, 没有其他任何布局约束

网友:
先用 report_design -physical 看看到底是多大的面積

网友:
看看是不是局部density 太高导致的,如果是log里会有个提示,根据提示可以设置下变量。

楼主:
多谢二位

改了一个地方就可以了,这里有个疑问

initialize rectilinear block里面,我选择region,把坐标输进去后,下面要输入一个core utilization和row/core ratio

我的理解是,既然确定了core的形状,那么占用率和长宽比就已经确定了,为何还要输入?

我是把utilization的值从0.4x改成了0.2x就可以了,这又是为何?

楼主:
PS, 这个"row/core ratio"指的是什么?

网友:
怎么改的,说出来让大家听听?

楼主:
怎么改的,说出来让大家听听?
引用 网友A:

   后来发现,可能是工具的问题,用一样的命令重新创建了floorplan,然后就可以了。。。太没技术含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