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破解verdi3 2012.10

楼主(2013-08-31):
我在破解verdi3 2012.10版(64位)时,在起license时,遇到下面的问题:10:59:28 (snslmgrd) nSchema
nSchemaOnly
nState

10:59:28 (snslmgrd) nTiming
nTrace
nWave

10:59:28 (snslmgrd) nlcc
tSchema
turboSchema

10:59:28 (snslmgrd) turboState
turboTracer
turboWave

10:59:28 (snslmgrd) EXTERNAL FILTERS are OFF
10:59:38 (snslmgrd) Vendor daemon can't talk to lmgrd (Cannot connect to license server system. (-15,570:115 "Operation now in progress"))
10:59:38 (snslmgrd) EXITING DUE TO SIGNAL 37 Exit reason 5
10:59:38 (lmgrd) snslmgrd exited with status 37 (Communications error)
10:59:38 (lmgrd) Please correct problem and restart daemons

在输入verdi后,报一下的错误
Verdi Release Verdi3_2012.10 (Linux x86_64/64bit) 10/23/2012
Copyright (C) 2009 - 2012 by SpringSoft,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www.springsoft.com

This computer program constitutes or contains trade secrets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pringSoft Inc. or its licensors. This computer program is
protected by copyright law and international treaties.

rcfile = /opt/verdi3_2012.10/etc/novas.rc
Could not checkout Verdi license. Use verdi -licdebug for more information.

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跪等大神帮忙指点~

网友:
10:59:38 (snslmgrd) Vendor daemon can't talk to lmgrd (Cannot connect to license server system. (-15,570:115 "Operation now in progress"))
10:59:38 (snslmgrd) EXITING DUE TO SIGNAL 37 Exit reason 5
10:59:38 (lmgrd) snslmgrd exited with status 37 (Communications error)
10:59:38 (lmgrd) Please correct problem and restart daemons

不认识英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是那里有问题,可我不知道怎么改,我试过很多坛内的方法,还是不行。。。看到这个问题,你知道怎么改吗?

网友(2013-10-29):
同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
lmgrd使用verdi安装目录下的

网友:
哪有这么高级的版本可以下载啊?

网友(2013-11-29):
verdi是个好东东

网友:
回复 楼主:

    Did you solved the problem

网友:
回复 楼主:

   me too facing the same problem...
Guide me to solve

楼主(2014-01-20):
回复 网友B:
这个问题解决了,你的hostname一定要和你的network中的hostname一致。具体解决方法是:将hosts文件中的hostname和network中的hostname对应一致起来。hosts文件应该是在/etc下面,而network文件应该在/etc/sysconfig下面。

楼主:
问题的解决办法见12楼吧,我给9楼回复的那个帖子。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2014-03-25):
确实是个好东东!

网友:
学习学习,先整点信元

网友:
破解确实很多问题

楼主(2014-05-05):
回复 网友C:
问题的解决办法见12楼吧,我给9楼回复的那个帖子。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2014-12-29):
要是能上传一下软件就好了

网友(2016-02-27):
回复 网友D:

在拉一次

网友:
回复 网友E:

   再定你

网友(2019-07-04):
更改了hostname还是不行verdi的snslmgrd找不到,你那边能找到这个吗?
如下:
DAEMON snslmgrd

FEATURE Verdi snslmgrd 2016.06 1-jul-2020 20 EE0E5C3474E60A399C70 \
        VENDOR_STRING=ES=BLPNPBOHBPIMJCJIKQDJ HOSTID=000c29fdbe3e \
        ck=100

网友:
請問友人解決這個問題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