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中运放的工作状态的问题

楼主(2013-08-31):
设计的bandgap工作时候,运放的输入管子无法工作在饱和状态,因为他的两个输入端都是三极管的Vbe,如何解决啊

网友:
说明你运放设计得有问题,bandgap的运放的输入共模电压是VBE,一般是700多mv到900mv左右,你得按这个指标来设计

网友:
可以全進 sat. region 啊....
要用心調!

网友:
用的是那种结构?启动电路是啥样?知道它停在什么状态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拉扎维数上的PTAT电流生成的那种结构,问题解决了,好像是运放尾管电流不足导致的。但是现在PSR出问题,在低频时PSR为60dB,在1MHz的时候开始上升,一直到0dB左右,这种问题怎么解决?无法上图,公司内网复制不了

网友:
回复  ygchen2

    用的是拉扎维数上的PTAT电流生成的那种结构,问题解决了,好像是运放尾管电流不足 ...
引用 网友B:

拉扎维书上应该是电压模式的,应该只有两个兼并态。输出端加电容滤波,加上增管环路带宽,应该会有帮助,看两者的相互关系会最终决定PSRR最差点的频率和数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果然好使,我在输出端加上了一个5p的电容,PSR从-65dB升到-42.07dB,然后降到-54.58dB,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扫描一下输出负载电容(扫描范围可以大一些),看看它与PSRR或者PSG(power supply gain)的关系,你测的数应该是后者。简单说应该是,电容大会有帮助,主要在高频部分。低频部分是环路对电源噪声的抑制,如果能把带宽做大,相信也会有帮助。明白一些基本关系后,再看条件允许做到什么程度。。。不能满足要求的话,还可能得想其它办法,恐怕就会更复杂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给的交流变量是1v,所以仿真出来应该是PSRR,扫了一遍确实和电容有很大的关系,我再仔细研究研究,十分感谢,大神 ,菜鸟级别问题多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要乱叫什么神,当不起。
翻翻教材,PSRR是如何定义的就知道了。因为电源增益在工程中用起来比较方便,而且两者是倒数关系,所以往往在谈电源抑制比时,实际用的却是电源增益数据。http://wenku.baidu.com/view/6fed5a83b9d528ea81c779ab.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叫他神雕大侠

网友:
用pmos input stage , 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是耗尽管作为运放的输入管

网友(2020-05-14):
运放可以采用PMOS上拉结构,这样你说的比较低的电压可以很容易使运放的两个管子进入饱和区

网友(2021-11-25):
老哥又遇到仿真出来的温度曲线是一个大跳变吗。这个是运放受到影响导致的吗,呜呜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