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相同电压不同

楼主(2013-08-31):
同一工艺不同电压 管子的区别,比如说都是.35的,里面有3.3 和5 V的管子,他们有什么区别???还有就是3.3 和5 V指的是工作电压么??

网友:
在相同的工艺下可以实现低压和高压的管子。有的可以耐压5V,有的可以耐压12V等。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

网友:
保护环和NBL的间距可以决定耐压,一般说的电压时漏源2端的击穿电压。薄栅一般耐压5V。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说,3.3 和 5 是指的栅极的耐压值,那5的管子的工作电压是多少呢??还有就是同一种工艺制成怎么实现呢??

网友:
我说的是漏源耐压BVDS,根据保护环和D端的距离决定击穿电压。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