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x86 calibre 2011 运行显示Calibre Interactive 未完全激活如何解决?

楼主(2013-08-31):
如题,我按照: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11773&;highlight=Calibre  这个帖子的说明安装了x86 calibre 2011.
可是启动 calibre -gui 之后出现了Calibre Interactive 未完全激活的问题.

我尝试了更换 license 里面的端口号重新激活 license ,可是问题还是无法解决。

难道是我生成的 license 不完整?还是  .bashrc  的设置不正确?

我在论坛里面搜索了很久也没找到解决办法,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可以帮帮我?

或者发一个没能正常使用的 license 文件和 .bashrc 文件给我。

下面是我遇到的问题截图。

我的 license 和 .bashrc 文件如下。

另外我使用的是RHEL 4.8 + IC5141 USR6.

解决方法:

更改  .bashrc 文件,使  MGLS_LICENSE_FILE=/home/dave/Calibre/license.dat

之前错误的设置是: MGLS_LICENSE_FILE=/home/dave/Calibre/license.datMGLS_LICENSE_FILE

更改之后的设置如下图:

运行  calibre -gui  ,测试结果如下:

网友:
我是centos6.4 64位,同样问题,求解!

网友:
这个问题是license的问题,license弄好了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是license的问题,可我就是用的论坛上下载的工具生成的license,怎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啊?
可以把你的license发我一份吗?我对比下看看我的license有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解决,是  .bashrc  文件设置出了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解决,解决方法参考帖子内容。

网友:
回复  xxmule

   问题已解决,是  .bashrc  文件设置出了问题。
引用 网友C:

    哦,酱紫的嗦,呵呵,

网友(2013-10-24):
郁闷的,我的全部都弄好了,但还是花了一周多才发现,cshrc里面的license路径设置错误,这的有多粗心呀

网友:
MGLS_LICENSE_FILE=/home/dave/Calibre/license.dat: MGLS_LICENSE_FILE  这样写应该是没有错的吧,看你上面的应该是你把license,手误写成了icense

网友(2014-12-01):
顶楼主~我用的是红帽5.8企业版~用的是cshell,把license的路径按照楼主的方法设置就完美运行了

网友(2015-11-11):
新手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