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C Encounter中via设置问题

楼主(2013-08-31):
用SOC Encounter布局布线,电源线在交叉的地方会自动打孔,如图所示

现在要求金属线宽度大于等于8微米的,打孔的时候不能打满,即最外一圈孔要去掉,不知道在工具中怎么设置才能做到?或者说用什么命令?怎么用?请教众位!不甚感激。我试过手动删除,删不掉。在virtuoso中一删就把整个都删了,也做不到。

网友:
这还不简单,方法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的一种比较笨的方法是放置obs,但是感觉太麻烦了,想请教有没有好一点的方法,请不吝赐教。

网友:
亲,我用astro,tf文件里有宽metal盖cont多一些,所以电源线上的cont就不会出这种情况呢。你们的tf文件上没有这一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美女你说的是tech lef文件中对通孔阵列的定义吧?是不是可以把OVERHANG的值设大一点,这样就可以避免上面的情况。另外我想知道的是,怎样修改LEF文件,使得对金属宽度大于等于10微米的连线才用这样的通孔阵列,对于小于10的仍然打满孔呢?或者方不方便把你的工艺tech lef中关于这个的定义列出来看一看呢?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了一下,还真好使诶,嘿嘿。谢谢你的提醒。不过还是想请教我上面说的那个问题(5#),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