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输出阻抗计算?

楼主(2013-08-31):
哪位能帮我算一下下面这个电路的输出阻抗值?谢谢!

网友:
用拉扎维图3.23(c)的方法可以算出,

这里1/(gm+gmb)替代为1/(gm4 * gm2 * ro2) , Rs替代为1/gm2

用直接列小信号方程的方法也能算出,不过复杂些

网友:
转一圈分析一下环路是稳定输出电流的,所以是增大了输出阻抗,开环的你会算吧再乘以1+T就行了

楼主:
   如果是算小信号输出阻抗的时候,输入电流源应该是断开的啊,那么左边两个管子就没有电流流过了,为什么还要计算环路增益呢?

网友:
可以看看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上面很详细。

网友(2013-11-06):
正如你所说,输入断开,就是计算,带源级负反馈的共源放大器的输出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