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關於NCX建cell library的問題

楼主(2013-08-31):
我在使用ncx建cell library時,發生了以下錯誤,想請問是發生的什麼樣子的問題呢?
解了很久但不知道問題在哪邊,請高手幫忙

另外想特別請問acq是怎麼樣的檔案格式呢? 記錄了什麼資訊?
謝謝

----------------------------------------------------------
Sat Aug 31 21:09:27 2013
checking job status... 0 nets queued, 1 jobs running, 1 pending, 0 done.

Sat Aug 31 21:09:58 2013
checking job status...
Warning: Fail to run job for /home/Lab333a/Desktop/NCX_problem_x64/ncx_ERFF/sim_dir/lib/erff_slow_ncx/ERFF/mCK_CK_0000f/mCK_CK_0000f.sp
Warning: Fail to run job for /home/Lab333a/Desktop/NCX_problem_x64/ncx_ERFF/sim_dir/lib/erff_slow_ncx/ERFF/dERFF_0029/dERFF_0029.sp
done.

job [0] [11 simulations]
Warning: Recheck /home/Lab333a/Desktop/NCX_problem_x64/ncx_ERFF/sim_dir/lib/erff_slow_ncx/ERFF/mCK_CK_0000f/mCK_CK_0000f.acq [1].

netlist: /home/Lab333a/Desktop/NCX_problem_x64/ncx_ERFF/sim_dir/lib/erff_slow_ncx/ERFF/mCK_CK_0000f/mCK_CK_0000f.sp
No .acq file detected
Error: Simulating netlist [/home/Lab333a/Desktop/NCX_problem_x64/ncx_ERFF/sim_dir/lib/erff_slow_ncx/ERFF/mCK_CK_0000f/mCK_CK_0000f.sp] fails for cell ERFF. (NCXFL-5)
Warning: Recheck /home/Lab333a/Desktop/NCX_problem_x64/ncx_ERFF/sim_dir/lib/erff_slow_ncx/ERFF/mCK_CK_0000r/mCK_CK_0000r.acq [1].

网友:
可能是你的路径或者是网表问题···做好把启动文件也帖上来····

楼主:
下面是我所寫的config檔以及netlist
麻煩了,謝謝

---------config file-------------
set model_file cmn90g_3d3_lk_v2d0.l
set netlist_dir ./netlists
set netlist_suffix .sp
set template_suffix .opt
#set simulator_type hspice
set simulator_exec /usr/cad/synopsys/hspice/cur/hspice/bin/hspice64
set output_library erff_slow_ncx.lib

set input_template_dir ./template
set simulation_dir     ./sim_dir
set work_dir           ./my_work

set farm_type nofarm

#True for produce template files, False for produce real delay model
set templates false

#enable AutuFunction
#set auto_function true

#some additional setting
#set hspice_server true

set timing       true
set power        true
set nldm         true
set nlpm         true
set constraint   true
set design_rules true
set ccs_timing   true
set ccs_power    true

set driver_waveform_to_library false
set log_file erff_slow.log
set test_simulator false
set max_jobs 1
------------------------------------

--------netlist file---------------
.subckt erff q d ck late vdd vss
MM1   Db    D     vdd vdd pch l=100nch w=360n
MM2   Db    D     vss vss nch l=100nch w=120n
MM3   D2    Db    vdd vdd pch l=100nch w=360n
MM4   D2    Db    vss vss nch l=100nch w=120n
MM5   CKb   CK    vdd vdd pch l=100nch w=360n
MM6   CKb   CK    vss vss nch l=100nch w=120n
MM7   Db    CK    n1  vdd pch l=100nch w=360n
MM8   Db    CKb   n1  vss nch l=100nch w=120n
MM9   n2    n1    vdd vdd pch l=100nch w=360n
MM10  n2    n1    vss vss nch l=100nch w=120n
MM11  n3    n2    vdd vdd pch l=100nch w=360n
MM12  n3    n2    vss vss nch l=100nch w=120n
MM13  n3    CKb   n1  vdd pch l=100nch w=360n
MM14  n3    CK    n1  vss nch l=100nch w=120n
MM15  n2    Late  nm  vdd pch l=100nch w=360n
MM16  n2    Lateb nm  vss nch l=100nch w=120n
MM17  D     Lateb nm  vdd pch l=100nch w=360n
MM18  D     Late  nm  vss nch l=100nch w=120n
MM19  nm    CKb   n4  vdd pch l=100nch w=360n
MM20  nm    CK    n4  vss nch l=100nch w=120n
MM21  n5    n4    vdd vdd pch l=100nch w=360n
MM22  n5    n4    vss vss nch l=100nch w=120n
MM23  n6    n5    vdd vdd pch l=100nch w=360n
MM24  n6    n5    vss vss nch l=100nch w=120n
MM25  n6    CK    n4  vdd pch l=100nch w=360n
MM26  n6    CKb   n4  vss nch l=100nch w=120n
MM27  Db    n1    La  vdd pch l=100nch w=360n
MM28  Db    n2    La  vss nch l=100nch w=120n
MM29  D2    n2    La  vdd pch l=100nch w=360n
MM30  D2    n1    La  vss nch l=100nch w=120n
MM31  Lateb CK    vdd vdd pch l=100nch w=360n
MM32  nx1   CK    vss vss nch l=100nch w=120n
MM33  Lateb La    nx1 vss nch l=100nch w=120n
MM34  Late  Lateb vdd vdd pch l=100nch w=360n
MM35  Late  Lateb vss vss nch l=100nch w=120n
MM36  Q     n5    vdd vdd pch l=100nch w=360n
MM37  Q     n5    vss vss nch l=100nch w=120n
.ends

网友:
你的这个config是ncx的运行脚本,而不是opt文件····还有你这个网表是前仿的啊····特征化没意思啊······

楼主:
以下是我的opt file,不好意思之前沒看懂您說得啟動文件是指opt,才貼成ncx運行腳本,
而這個opt file是我利用lib檔轉出各個cell的opt之後,再找出類似的來作修改,
但因為我想做的cell找不到非常類似的opt可以模仿,所以蠻多部份是我自己撰寫,
可能有許多錯誤,還請幫忙,謝謝。

另外想請問 "前仿" 的意思是? 為何此cell特徵化沒意思?
我的想法是想將此cell寫成lib檔之後,放到design compiler中作合成的時候使用,
感謝指教。

----------------------------------------------
cell_footprint : erff ;
area : 15.5232000 ;
cell_leakage_power : 52230.9600000 ;
ncx_ff : true ;
ncx_create_arcs : D D internal_power states default ;
ncx_create_arcs : CK CK internal_power states D\
  !D ;
ncx_create_arcs : * * leakage_power states \
  "!D & !CK & !Q "\
  "!D & !CK &  Q "\
  "!D &  CK & !Q "\
  "!D &  CK &  Q "\
  " D & !CK & !Q "\
  " D & !CK &  Q "\
  " D &  CK & !Q "\
  " D &  CK &  Q " ;

statetable "CK D" "La" {
  table :   "H L/H : - : H,\
             H -   : - : N,\
             L -   : - : L" ;
}

#ncx_condition {
#  ncx_condition_cell_name: DFFR* ;
#  ncx_condition_model : cell ;
#  ncx_auto_function_pin_pattern : q_pin Q qn_pin QN ;
#}

pin D {
  direction : input ;
  ncx_internal_power_rise_input_transition_time_index : 0 ;
  ncx_internal_power_fall_input_transition_time_index : 0 ;
  ncx_setup_rising_rise_constrained_pin_transition_index : 0 ;
  ncx_setup_rising_fall_constrained_pin_transition_index : 0 ;
  ncx_setup_rising_rise_related_pin_transition_index : 0 ;
  ncx_setup_rising_fall_related_pin_transition_index : 0 ;
  ncx_hold_rising_rise_constrained_pin_transition_index : 0 ;
  ncx_hold_rising_fall_constrained_pin_transition_index : 0 ;
  ncx_hold_rising_rise_related_pin_transition_index : 0 ;
  ncx_hold_rising_fall_related_pin_transition_index : 0 ;
}
pin CK {
  direction : input ;
  clock : true ;
  max_transition : 0.5120000 ;
  min_pulse_width_high : 0.1514550 ;
  min_pulse_width_low : 0.1076420 ;
  ncx_internal_power_rise_input_transition_time_index : 0 ;
  ncx_internal_power_fall_input_transition_time_index : 0 ;
  ncx_active_edge : R ;
  ncx_clock : true ;
}

pin La {
  direction : internal ;
  internal_node : La ;
}

pin Late {
  direction : output ;
  function : " CK & La " ;
}

ncx_multiple_descriptor {
  # flip-flop path to Q:
  ff "IQ1" "IQN1" {
    clocked_on : CK ;
    next_state : D ;
  }
  # latch path to O:
  latch "IQ2" "IQN2" {
    enable : CK ;
    data_in : D ;
  }
}

/* must use internal pins to capture ff values for use in function */

pin INT1 {
  direction : internal ;
  function : IQ1 ;
}

pin INT2 {
  direction : internal ;
  function : IQ2 ;
}

pin Q {
  direction : output ;
  state_function : "(!La & INT2) * (La & INT1)" ;
  max_capacitance : 0.0547550 ;
  ncx_internal_power_rise_input_transition_time_index : 0 ;
  ncx_internal_power_fall_input_transition_time_index : 0 ;
  ncx_internal_power_rise_total_output_net_capacitance_index : 17 ;
  ncx_internal_power_fall_total_output_net_capacitance_index : 17 ;
  ncx_internal_power_rise_equal_or_opposite_output_net_capacitance_index : 0 ;
  ncx_internal_power_fall_equal_or_opposite_output_net_capacitance_index : 0 ;
  ncx_rising_edge_rise_input_net_transition_index : 0 ;
  ncx_rising_edge_fall_input_net_transition_index : 0 ;
  ncx_rising_edge_rise_total_output_net_capacitance_index : 2 ;
  ncx_rising_edge_fall_total_output_net_capacitance_index : 2 ;
}

pg_pin VDD {
  voltage_name : VDD ;
  pg_type : primary_power ;
}
pg_pin VSS {
  voltage_name : VSS ;
  pg_type : primary_ground ;
}

网友(2015-06-29):
我也發生同樣的問題, 求解~~~

网友:
楼主你好,我公司专注于开发标准单元库 IO库,SRAM
多家客户用我们的库已量产
如有需要可与我联系

网友:
opt还有sensitization部分,请问你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
我也遇到相同的問題~
netlist:/......................................./tZ_A1_0000f.sp
no output .lis file detected--simulator has not run

Error: Simulating netlist[/............../tZ_A1_0000f.sp]fails for cell AN2D1.(NCXFL-5)
ncx已轉出.sp檔~感覺上是要開始run spice抓delay的時候無法執行~
spice路徑及model路徑都寫在ncx要run的config內了~不知為何還是這樣!!

网友(2015-09-19):
请问,运行ncx脚本的命令是“ncx -f file1”这样的格式吗?脚本文件就是文档吧?
我这样做会弹出错误,file:///C:\Users\Thinkpad\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610614260\QQ\WinTemp\RichOle\$EPO2KLTRVF95~%$$13FS)1.png

无法读取文件

无法读取文件

网友(2017-05-11):
回复 楼主:

   楼主这个问题还记得怎么解决吗

网友(2017-07-24):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现在也遇到您这个问题了,您现在解决了吗?求助啊,完全没思路,看manual也没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