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启动电路的电流不是0.怎么调

楼主(2013-09-01):
我设计一个偏置电路的启动电路,正常工作情况下,启动电路不消耗电流,但是我设计的启动电路在工作时还有很大的电流,怎么调啊

网友:
用類比課本的start up電路 不是就好了嗎? 課本的東西都是千錘百鍊後的大師級結晶 盡量用課本的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