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拉扎维书第八章反馈的问题

楼主(2013-09-01):
各位大大,最近在做拉扎维第八章反馈的课后习题时,发现当考虑电路的输出电阻时,关于环路增益的计算方法与之前例子中的计算方法有所出入,在之前的例子中,环路增益是分两步求的,一是先求出考虑了输出电阻的开环增益,第二步是求出反馈系数,这样两者一乘就是环路增益,可是在做习题时,发现除了上述两项之外,还会多出来一项,具体见下:  。这里的(R1||R2)/R2是哪里来的呢?求指导

网友:
你把Vt和R2诺顿等效一下~结果就显而易见了。另外我想问一下,他在计算开环增益的时候是忽略了M1的输出电阻ro1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你说的这个诺顿等效有些像。不过我还有一个疑问,环路增益照前面例子的算法不是应该等于开环增益乘以反馈系数么?这里的反馈系数就已经等于算式后面的R1/(R1+R2),所以我的意思是不是应该没有前面这个诺顿等效项吗?此外,我理解在计算开环增益的时候由于从M1的漏端向下看去的阻抗等于R+ro1+gm1*ro1*R(此处的R等于R1||R2),应该是远远大于ro3,所以才忽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明白你的意思了,然后我也不懂了~~等其他高手来解决吧~

网友:
他这里完全是单纯根据这个电路图计算增益作为LG,方法就是诺顿/戴维南等效,第三章很多题目都类似如例3.13。这里电流大小Vt/R2,然后第一级放大器的输出电压由小信号电路在ro3上产生,这个小信号电流是刚才的Vt/R2 在(R1//R2)和1/gm1直接的分流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你的意思我懂,基本和2楼jinchszhl 的意思一样,而且直接从这个图来计算LG的话这样的式子确实没有错,不过我的问题更准确一点表示就是说,为什么计算环路增益要这么加激励和看输出,因为我的理解是要计算环路增益的话应当是从断开点加激励然后按照信号流的方向绕一圈之后,回到到这个断开点的增益,结合这个图具体说就是如果我要算到Vf点的增益,那图就应该在R1和R2之间断开,激励Vt加在M1和R1之间;或者如果我的激励要是按照此图加在R2右边,那么计算环路增益就应该是Vout/Vt不是吗?虽然上面两种计算LG的结果还不一致=。=而且我更倾向于输出点(Vout)断开加激励的计算方法、不过环路增益不是就应该这么求么。实在不知道哪里考虑的不对,希望可以帮助指正。谢谢

网友:
明白你的问题了,我得明天好好想想,今天没啥时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欧了,是这题。不过这只是我随便选出来的额。很多课后题都是这么个做法,和前面章节里的例题解法感觉起来都不一样,前面的例题都是通过开环增益乘以反馈系数计算的,这么计算的话,也就是我之前帖子提问的,多出了(R1||R2)/R2项。其实这么多都是一个问题,这个环路增益到底该咋求=。=看例题的时候我以为我懂了。一做题发现好像我又不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靠谱的一种解法,用8.3.6总结的等效图,算beta;具体例题见例8.7,一定是对的;关于直接断开环路计算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因为没完全考虑负载效应,因此对于有些电路你那个方法好使,有些就不好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觉答案错了。。我用两种方法算都是没有那一项的。答案里R1/(R1+R2)算重了,在刚开始Vt那有一次,最后又有一次,他貌似把这两种方法给混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同意,8.3.6的计算beta的方法我也觉得更加靠谱一些,虽然我也曾想过答案有问题,但是有好几道题的解答都是这样,所以才来此询问的,先姑且认为答案错了吧,再有高人来解答的时候再@你,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