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大家看一下这种代码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楼主(2013-09-01):
小弟正在做一个模块的设计,模块中用到了一些诸如下面写法的逻辑,领导看完后说这样写会有风险,过不了我们内部的代码审查,问他有什么风险,他又解释不清楚,代码如下: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begin
        a <= 'b0;
    end
    else if (flag)
    begin
        a <= a + 1'b1;
    end
    else
    begin
        a <= a;
    end
end
不明白会出现什么样的风险,请各位大神前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都说说这种计数器写法存在的问题,如何能改进,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觉没什么问题。看代码审查会给什么意见吧!

网友:
我看也没什么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也是实在看不出什么问题, 以前在上家单位的时候基本会用到很多这样的写法,都没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也觉得没啥问题,领导说else分支的赋值是把输出接到输入上了。。。

网友:
那是组合逻辑环,你这个是时序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也知道组合逻辑环是不可以,时序逻辑我也没听说这样有什么不可以~只以为自己孤陋寡闻了~而且以前都这样写也一直没问题。。。

网友:
应该正如你说的产生了反馈应该多少会影响,建议你再看看反馈是什么回事吧

网友:
这样应该没有设么问题的

网友:
最后一个else可以不写,不过写上去可读性更直观。
综合后,效率是一样的。

网友:
没问题的,别瞎想了。

网友:
建议用原代码问那个领导。贴出来的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也就是说这种计数器本质上是锁存对么?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不纠结了~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F:

    Good idea!

网友:
回复 楼主:
组合逻辑这么写会出现组合逻辑回环的warning,时序逻辑写不写这句综合结果是一样的,楼主可以自己试验下,这么写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的,不管是FPGA还是ASIC,至少没人说我这么写得有问题。

网友:
没问题,最标准的写法

网友:
明显你老大一知半解,以为环路出现在组合逻辑有风险,时序逻辑也有风险

网友:
你写的是取反操作吗?1bit不用加吧,或者你可以把你的代码贴准确点。
或者你这个是时钟分频,分频的话是通过flag作门控吗?
还是贴个准确的吧

网友:
a的位宽是多少?
      a <= a + 1'b1;
右边有被截断的风险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就是准确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能具体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
凑热闹,看看到底风险在哪!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是囫囵吞枣,如果不慎误人子弟不要怪我   不是问你a的位宽么,如果a的位宽大于1位, a + 1'b1的结果很可能是a[0] + 1'b1,然后再赋值给左边a,则高位自动补零
    a[N:1] <={N{1'b0}};
    a[0]    <= ~a[0];

网友:
作为一个纯粹的受控计数器,没有任何问题,不管是仿真还是实现

可以问下你们头儿具体问题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觉得 这个在所有的计数器中都不会有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决定不修改,等所谓内部审查的结果出来我再来分享给大家讨论~

网友:
异步复位有没有同步到当前时钟域? 否则会有风险。

网友:
可能是coding style不好吧,给你一个我写的参考一下,a_r就是a,我们这边一般都要求这么写,尽量不要在时序always块中加入运算逻辑,最多加一个使能信号(flag),一般逻辑运算都放在组合逻辑中完成。

assign a_p = a_r + 1'b1;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a_r <= 'b0;
    else if(flag)
        a_r <= a_p;
end

网友:
回复 网友J:

你们这么严格啊,我们只是要求时序逻辑里面做比较的话,运算符两侧不能有表达式。像计数器这种不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知道这种写法,在前单位也用过这种写法,当时我写的比这个还要要求严格,代码里只有assign和例化的DFF,貌似有的人叫这种写法是寄存器云,就是把所有逻辑运算都放在组合逻辑实现,然后再用标准的D触发器把寄存信号包一下。但你能说一下这种coding style有什么具体的优点吗?谢谢!

网友:
a <= 'b0;
不知道你的a定义的位宽是多少,如果'b0没指定位宽,综合时会默认为32bit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个带有异步复位和片选的计数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