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分享一篇关于流片的指导文档

楼主(2013-09-01):
有谁能分享给小弟一篇关于流片的指导文档,从cadence开始画schematic原理图,到后期添加pad模块,到最后送到foundry的提交资料什么的?不胜感激~

网友:
我简单说一下吧。
1.确认你所做的电路的工艺(你的电压需求,器件需求),评估foundry厂,选择工艺线。等等。
2.等确定foundry和工艺之后,问foundry的CE要相关资料(具体工艺介绍,电参数,masktooling PDK包等)
3.要到资料后就开始电路设计,版图设计。
4.版图设计完成后,选择制版厂,填写该foundry的制版单,里面有一些很细节的操作。
5.制版,foundry流片(同时要准备中测测试程序,选择测试厂,制卡等等)。
6.中测
7.成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