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序mux

楼主(2013-09-01):
一个四级的Mux,其中第二级信号为关键信号 如何改善timing?
谁能说说怎么改善呢?

网友:
关键信号直接连到最后一级mux的输入

网友:
你可以看看能不能把你的4级MUX重新优化一下呢。就是换一种不同的写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这样做呢?

网友:
把最关键的信号放在最后一级可以减少延时

网友:
关键路径最后处理

网友:
听说是要减少关键信号经过的级数……

网友:
楼上正解,减少逻辑,速度能得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