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补码输出问题

楼主(2013-09-01):
各位学者好。先谢谢各位的帮助。我需要设计一个4位带符号位补码输出的ADC,应用于GPS导航中。我采用了FLASH ADC结构,而且比较器采用的不是全差分结构,请问一下怎么进行补码编码?而且我中间设计了中间码——格雷码进行抑制汽泡码,那么怎样将格雷码转换成最后的补码输出?谢谢!

楼主:
急需解答!谢谢啦

网友:
不就是组合逻辑译码么,自己去画一下卡诺图简化一下

网友:
格雷码---二进制码---补码  这样是否可以?

楼主:
我是将格雷码直接转换成补码输出的,其最高位(符号位)发生了变化,请问这样转换对吗?格雷码我是从温度计码转换而来的,所以对于一个正弦信号而言,下半部分转换成格雷码时,输出的最高位为0,上半部分最高位输出位1,而我要使ADC的最后输出为补码形式,我从格雷码直接转换成补码时,格雷码的最高位1对转换成补码最高位的0,最低位0转换成补码最低位的1,这样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我说的不是电路本身,我想问的是从可不可以从格雷码直接转换成二进制补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