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关于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13-09-01):
红框的地方本来应该为低电平的,可是是却出错

红框的地方本来应该为低电平的,可是是却出错
我的一个比较器,做瞬态仿真,仿1um,奇怪开始的几十纳秒输出逻辑是错的,这会是怎么回事呢??采样保持也有这种情况,第一个周期的波形总是很差,这个影响大吗,对整个电路的设计?

还是上图吧,红框的地方有问题

网友:
加power down管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power down 管加在哪里,用PMOS管吗??

网友:
can you show your circuit?  Check you power waveform. Check your bias. If this just happen at circuit start up, it is no matter.

网友:
Plsase figure out your waveform correspond to which point in your circuit.

网友:
很可能如4楼提到的,系统状态建立期间发生的现象。或者自己仔细看看,或者上张图包括比较器电路和偏置是如何产生的。。。good luck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路刚上电的时候,在待比较信号输入之前,逻辑电平是不确定的,把power down管加在可以消除这个状态的地方就可以了。如果你对这个初始状态不关心的话,直接忽略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太明白,power down 是要开还是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