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环路增益问题

楼主(2013-09-01):
在一篇文献中看到过这样的描述,环路增益Aol*beta(Aol是运放开环增益,beta是反馈因子),是用于纠正Vout/Vin或闭环响应中误差的增益。因此,随着Aol*beta减小,Vout/Vin响应精度降低,直到Aol*beta为0dB,而Vout/Vin响应完全跟随Aol为止。
这是怎么理解的?求指导。

网友:
我个人理解是通常我们认为闭环响应为约为1/f,环路增益T越大,结果越精确。随着T的降低,1/f这个近似的精度将不断降低,当T降到0dB的时候,最终的闭环响应将不再跟f有关,而是跟开环增益Aol保持一致~~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求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但环路增益又是如何纠正Vout/Vin或闭环响应中的误差?这个过程能不能具体说下.还有这里的误差是指的什么误差?响应精度又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闭环响应A=a/(1+af),当af>>1时近似等于1/f。该近似只有在af>>1时才成立,随着环路增益af的下降,1/f这个结论跟实际闭环响应A的误差越来越大~~~你可以好好去看看反馈那章,格雷那本书的反馈讲得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再次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 -。别介~~我很菜的,整天在实验室打酱油。。。而且我也不知道我上述的理解是对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