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控制DAC7734,输出电压周期性置零,求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2013-09-02):
altera cyclong EP1C12Q240IC控制DAC7734,用IL715进行信号隔离,DCR010505做电源隔离。

我输出的电压+5V,但会周期性到零,输出电压问题如图所示,绿线是DACLK  周期性波形(输出正常电压为负时).png

如果把隔离前后的地短接到一起,输出电压无任何波动。

已经做的工作:FPGA输出的控制信号用Signal Tap与示波器都提取过波形,没有问题,DArst一直置1;电压参考源与供电电源测量,精度相当满足要求,电源纹波百毫伏级。

电路如图所示: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谢谢大家

网友(2015-04-02):
回复 网友A:

   可否分享一下解决的过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