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国内有哪些系统级封装SIP的厂商?

楼主(2013-09-02):
找不到直接的联系方式,求高人知道。需求是做一个数字芯片+一个模拟芯片的SIP,数字芯片是SoC,模拟芯片主要就是ADC/DAC功能。

先谢谢啦!

网友:
sip只是个概念。对于数模混合的封装,还是有点难度的。
国内就那么几家,你的设计不复杂的话,都可以做。JCAP,HT,Fujitsu

网友(2014-02-21):
封装的可行性由谁来设计,我们自己还是工艺厂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