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S,PNoise仿真中fstop的含义

楼主(2013-09-02):
maxacfreq>fstop+fc*maxsideband这个公式中fstop到底应该怎么确定?

网友(2015-04-05):
fstop不是被这个公式确定的,而是应该根据你的电路和你感兴趣的的频率范围确定的。例如在PNoise分析中,你想知道在[1k, 1x]范围内的noise结果,那就设fstop=1x。公式里的maxacfreq是PSS的参数,用于限制PSS分析中的步长。步长小的时候,采样点多,采样频率高,得到的小信号分析的结果在频率比较高的时候也比较准确。在默认的maxacfreq时,如果fstop太大,可能得到的结果不准确。这个时候可以根据公式算出maxacfreq,作为PSS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