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DE的快捷键

楼主(2013-09-02):
ADE的按键对应功能是在哪一项?或者我想把t设为查看瞬态仿真输出波形,应该怎么写到.cdsinit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截图中的点,command填函数函数你操作时在那个截图的窗口中显示
复制过去就可以了,application type prefix要选你需要的

网友:
这个能一次完成吗,要进行瞬态仿真后设置,和output→to be plotted一样,要选好需要的节点后才能看,或者可以results ,derect plot,transient minus dc设置成一个快捷键吧,你可以试试

楼主:
  对,比如说我要把results>derict plot>transient Signal 设为快捷键t怎么处理?或者把Netlist and Run设为ctrl+R怎么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options,bindkeys把函数填进去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options,bindkeys把函数填进去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举个例子啊~之前是直接把语句写到.cdsinit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就是不知道ADE的操作对应的application type prefix的哪一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这个,我也没试,晚上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验过了,就是那个,spectre跑完按快捷键直接看选中节点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试验过了,就是那个,spectre跑完按快捷键直接看选中节点
引用 网友B:

  thanks for your response.我的icfb窗口(就是第三个截图)不显示命令的名称。。。

网友B:
回复 网友A:

   options→Log Filter→全选上吧

楼主:
   嗯 搞定了 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log out后就没了 需要在哪保存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保存什么?在ADE output中吧,有个save,全选上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保存什么?在ADE output中吧,有个save,全选上
引用 网友B:

可以了,还是以命令的形式写在.cdsinit里了,要不log out再log in就没了~

网友(2022-11-10):
你好 请问最后设置成功了吗  麻烦说下怎么设置 看上面没看太懂 .cdsint里加哪些话呀

网友(2023-12-25):
总结一下就是先找到candence里查看瞬态波形结果的函数语句是如何写的,再在CIW界面中options/bindkeys中将某一个快捷键定义为此函数语句的功能。 查看瞬态波形结果的函数语句在ic618里面是‘sevDirectPlot('sevSession10'asiiPlotTranSignalCB)’这一句,复制过去就能用快捷键快速看结果波形了。

网友(2025-11-07):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前辈见谅,不是故意挖F,实在是太感谢前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