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宽与时间常数

楼主(2013-09-02):
一个放大器的带宽与时间常数有什么关系?

网友:
频带宽 = 1/2*pi*R*C, 其中R*C就是时间常数

网友:
open loop BW(A(s)*beta)=1/time constant (close loop) = 1/(RC), BW = Wu = 2* pi *Ft
open loop BW (A(s)* beta) = 1/(cloce loop time constant)

=> BW =1/T
      BW (A(s)*Beta)= open loop Wu = ( gm/C )* Beta = 2 * pi * Ft
      Ft = unit gain frequency of A(s)*Beta
      gm = input differential pair`s gm, C = compensation capacitor
      T = close loop time constan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能不能说说这个怎么理解的.不要公式上的推导,直观上怎么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