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CMOS工艺下的电压指的是什么

楼主(2013-09-02):
菜鸟虚心求教大神们~~看到技术文件中的0.13um CMOS中有1.2V IO电压,请问这个IO电压该如何理解?比如我要做一个放大器,这个1.2V是指我输入偏置电压最高在1.2V(源极不直接到地时是指栅源电压或是栅地电压)?还是指管子的VDS最高为1.2V?

网友:
是指电路当中最高和最低的电压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用这个工艺做不出来输出Vpp=1V的放大器(考虑到还有约0.3V的Vt)

网友:
是指MOSFET VGS, VDS, VGD 不能超过这个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