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ipscope采样buffer满

楼主(2013-09-02):
刚学习xilinx的嵌入式逻辑分析仪,chipscope采样buffer已满,但是我还是想看波形该怎么处理?难道我还有重新下载吗???求大侠指导

网友:
嗯,选择自己想要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段时间没见您了,我想知道有没有类似清除buffer的控件,然后采样重新开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帅哥你掉我胃口啊!能告诉我如何使用这个控件吗?还有我看有的是通过实例化,在代码中加入嵌入式逻辑分析仪,还有在core inserter中使用插入网表的嵌入式逻辑分析仪,不知道您用的是什么方法!